g31t-m5 2.0

楼主(2015-05-18):
这个方正的开机跑e0内存没断线,首先刷过BIOS不顶用  盲目的打过南桥 不顶用 ,打过北桥不顶用,最后又刷BIOS  刷完后竟然BIOS放反了还加点了  烫死我了  以为BIOS必坏无疑了  谁知方正后竟然跑马并且过内存了  但是显示器有信号不显示,放上独显后显示了,是不是BIOS放反后的结果啊  求解答

G31T-M5 v2.0.zip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吧。

网友:
恩恩 正有此想法,但是没有这么大的BIOS啊  用个大点的行吗

网友:
可能跟打过南桥 北桥关系比较大些

网友:
嗯 可能是北桥的原因  我再加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放反了容易烧了BIOS芯片的!!

网友:
唉  BIOS放反把北桥烧坏了,   口123脚对地了 是直连北桥的

网友:
谢谢 同行们给的意见

网友:
原先是BIOS的事么。。。你这个板子刚开始时报警么。  。。我有个这个板子开机报警三短。。。。刷过BIOS还是不行

网友(2015-06-29):
我这个板子是不C  也不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