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里的元件求识别?零基础望高手能够详解?

楼主(2015-05-18):
有几个问题求解,望高手能够详解?
1、这个元件的名称是什么?
2、这个元件上的字母代表什么意思?
3、这个元件有什么作用?
4、用数字万用表怎么测量这个元件的好坏及值?
5、如果这个元件损坏又没有同型号的怎么替换?

网友:
桥堆,桥式整流 的4个二极管 开关电源里都有,有的是用4个二极管,有的用桥堆

网友:
电路板上元件  外观、标识各种各样,如果有志于维修,  这个是基础,找一些资料或者百度一下,自己脑补一下。问是问不会的。

网友:
楼主你是在逗我?电源板的桥堆怎么跑到笔记本里了?想反驳我的话,看你自己的标题,

网友:
桥堆嘛,有什么好问的

网友A:
你确定这是笔记本里的,这个是电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是笔记本里的,这个是电桥

不是笔记本里面的  是笔记本电源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笔记本里面的  是笔记本电源里面的?

不好意思是我看错标题了,中间交流输入,边上+是直流正极输出,-是直流负极

网友:
问题可能太简单了,好像老师们懒得回答

网友C:
整流桥呀,整流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整流桥呀,整流用的。

谢谢老师的回答,能帮忙解释以下问题吗?

2、这个元件上的字母代表什么意思?
4、用数字万用表怎么测量这个元件的好坏及值?
5、如果这个元件损坏又没有同型号的怎么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的回答,能帮忙解释以下问题吗?

2、这个元件上的字母代表什么意思?

你这些问题电子基础的书都有,多看点原理书吧。

网友:
桥堆,最普通的元件。

网友:
这都要好好学学了、。

网友:
太简单了,老师们都懒得回答了

网友:
日本新电元  D2SB  600V (800V)  2A

网友:
整流桥堆 左正右负中间交流 没有可以用功率大一点的二极管代换

网友:
楼主看看书应该很容易明白的,这是桥堆啊,做单相桥式整流用的。

网友D:
整流桥堆来的,用二极管档就能测量。这个东西很容易被击穿

不过笔记本电源没什么维修必要

网友E:
哥,你不是坑我吧,这是笔记本里面的?笔记本里有整流桥堆?显示器或者电源里面的吧

网友F:
这个是整流桥吧,具体原理百度一下大把,如果坏了用不低于原件耐压值和电流值的整流桥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哥,你不是坑我吧,这是笔记本里面的?笔记本里有整流桥堆?显示器或者电源里面的吧

可能标题有点问题吧,都叫各位老师误会了,实在有点不好意思了。

笔记本电源里的元件,不是笔记本里的元件,准确的说是笔记本电源适配器里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流桥堆来的,用二极管档就能测量。这个东西很容易被击穿

不过笔记本电源没什么维修必要

嗯,主要是想学习以下,我在电脑电源中也看到了和这个一样的元件,但上面没有文字及符合,我应该怎么应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整流桥吧,具体原理百度一下大把,如果坏了用不低于原件耐压值和电流值的整流桥替换就可以了

有些没有标识的,怎么才能知道元件的耐压值和电流值?

网友:
D2SB 后面还有2位数字  2SB60  是600V  整流全桥

网友:
还要找本书看下吧

网友:
很多电子电路书都有介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没有标识的,怎么才能知道元件的耐压值和电流值?

有标识的话看标识一般可以知道,如KBP310是指3A 1000V的,如果没标识的话一般看整流桥体积大小吧,和你已知参数的比较一下可知大概是多少安的,通常安数大的体积也会相对大一点

网友:
如果你手头上没有现成的整流桥可参考电磁炉里面的整流桥

网友:
这个百度一下就知道,哈哈,学一下电路就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能标题有点问题吧,都叫各位老师误会了,实在有点不好意思了。

笔记本电源里的元件,不是笔记本里的 ...

适配器还差不多!你把我吓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适配器还差不多!你把我吓尿了

楼主的表述有点问题....还不至于吓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表述有点问题....还不至于吓到.

我承受能力不够

网友:
开玩笑吧.....

网友:
你想一睹风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没有标识的,怎么才能知道元件的耐压值和电流值?

输出电流大小,基本靠猜,根据你的适配器的瓦数来判断。大致差不了多少就可以了,可以大不可以小

网友:
本人业余爱好,注册迅维网第一次发的帖子就是修笔记本电源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2329-1-1.html

网友:
这个就是电源里面的整流桥堆,4个二极管集成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