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0u3b

楼主(2015-05-18):
今天一三星的530u3b的i3超薄笔记本没有cpu供电,vron经过一电阻进95837cpu电源管理芯片,把零欧姆的电阻拆掉后开启有了,放上就没有,是不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如果没有旁路电容,基本可以确定换芯片看看。

网友:
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不排除芯片坏的可能

网友:
好了 呵呵 谢谢各位换芯片了

网友:
是換了95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