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505维修,浅谈关于主板造成键盘串键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5-05-18):
接到一妹子的东芝M505笔记本,拿过来时说开机几分钟会掉电,开机测试,想装个鲁大师测下温度,结果还没装完就掉电了,清灰之后还是一样,嘿嘿,NEC大电容造成,直接报价维修主板200元,她还有个问题就是打字时”,“号键串键,告诉客户键盘也是坏的,报价130元,客户同意,告诉她明天才能给她,要订货!!!!
客户走了之后开始维修,直接把NCE咔嚓掉,换上330电容六个,一些伙伴们说用四个就行,但是以前有遇到过用四个不是很稳定!!

开机测试了十多分钟,不掉电了!!
等到下午键盘到的时候把新的键盘装上,开机,结果傻眼了,还是一样,一打开文档”,“号键就蹬蹬瞪的跑出来,把键盘拔掉之后还是一样啊,
坑爹啊,哎,要怪只能怪自己太大意了!!!!
遇到这种键盘造成的串键,一般对我来说都是四部曲
第一:测下键盘的数据线对地值,看是否一样,测试结果对地值基本一致,没什么发现!
第二:换EC,这个EC是IT8512E,备着有货,换上后测试还是一样!
第三:嘿嘿,大家都懂得,肯定是刷个BIOS试一下,别问我为什么,没办法解释,反正以前有刷好过。刷了之后还是不行
第四:哎,看来只好用上杀手锏了!!看到这里,很多人都应该明白,这种情况就是PCB板子存在轻微短路的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把
它的走线给刮断,然后接一根线,但是这里有个难题,因为测数据线的对地值测到完全一样,你没办法去确定那根线是”,“号键的,总不能
一根根的去切断·接线吧!!!
在这里给大家讲讲我用的方法,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方法,但是还是有人不知道的····
这个办法就是,,还是测对地值,就是把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那些数据线,然后用手指按下所串键的那个键,看哪一根线的对地值有变化,有变化的
话那根就是你想要找到的那根数据线了,我的这个本是“,”号键串键,

当我测到20脚的时候,阻值是575,按下“,”号键时阻值变成545,嘿嘿,就这根了!!!拿刻刀切断,在接口接一根线直接拉到EC,开机测试OK,终于
告别“,”号键的瞪瞪瞪了!!!!

虽然没什么技术,但是还是求加分啊,毕竟打字很累的

网友:
小白学习了

秒杀秒杀 -5 泉哥给力 我也来一个
泉泉哥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断线,找到问题就好,你那个nec旁边不是有电容位置吗,为啥不直接上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好技术,加分。

网友B:
串键会不会是排容问题呢

网友C:
楼主 解决键盘串键  这招不错   呵呵如果是部分按键不管用  你上面换的所有都换了 还是不能用 这么解决?

网友:
原创实践,超级赞!

网友:
原创实践,超级赞!

liweichun123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找到问题就好,你那个nec旁边不是有电容位置吗,为啥不直接上

反正一排过去好焊,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串键会不会是排容问题呢

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 解决键盘串键  这招不错   呵呵如果是部分按键不管用  你上面换的所有都换了 还是不能用 这么解决?

如果是一部分不能用应该断线了吧,还是测数据线阻值啊!!

网友:
应该是进过水吧!有时候这种断线的地方很不好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一部分不能用应该断线了吧,还是测数据线阻值啊!!

阻值肯定第一时间就量测   断线基本排除

网友E:
学习了 要是连到别的键上可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肯定第一时间就量测   断线基本排除

没什么好的办法,还是这样子切断接线吧

网友:
我想给你加分可我没有分了。

网友:
仁宝的遇到一些键盘部分无作用的是PCB主板漏电造成的,也是割线连线

网友:
楼主发帖辛苦了,学习收藏一下。

网友:
这都行?还没遇到过这样的 问题呢 ,,

网友:
nce卡是什么啊

网友:
有图有真相 该奖励

网友:
楼主这招狠啊 学习了 师傅教过我类似的方法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要是我遇到这个问题了,还真有可能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这种方法我记下了。

网友:
真好,又学一招,五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串键的情况遇到过两次,都是换了键盘好了,象楼主说的PCB板子轻微漏电的情况没有遇到过,多谢楼主分享,以后遇到又多了个思路。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学习了,很实用,一般会建议客户换键盘

网友:
学习到了一种非常不错的串键方法。

网友:
这样的太好了 学会一招

网友:
不错 这个要有耐心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测排线接口阻抗

网友:
楼主的文章题材很新颖,连键了用巧妙地方法解决了

网友:
楼主高手阿,我还没这样修过的,加分了

网友:
我有一台acer的机器也是串键了,这下找到思路了,谢了楼主!

网友:
这招很管用,四个也可以

网友:
有耐心就能成功赞一个

网友F:
键盘EC还有相连电阻

网友:
加分鼓励,宝贵经验~

网友G:
怎么确定ec那个脚是到键盘接口的啊?

网友H:
见过串键的,但都是键盘的问题,主板的也一般是键盘接口排容的问题。

网友:
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不错

网友:
楼主这招挺厉害的,鼓掌!

网友:
感觉很费时间

网友:
一个个的测试很费精力啊 ,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键盘EC还有相连电阻

恩,有相连的,但是换过了还是不行的,飞线可以不考虑相连的电阻或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见过串键的,但都是键盘的问题,主板的也一般是键盘接口排容的问题。

已排除!!!

网友:
哎,维修不都是这样!!!!

网友:
写的很好,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还有这种可能呀,确定阻值没问题估计我都要考虑桥了

网友:
方法比较好

网友:
遇到的都是NEC电容问题

网友:
继续很好。。。

网友:
串键乱码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键盘坏了,

网友:
百分之90是键盘坏

网友:
楼主飞线功夫不错啊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一般顶多加焊EC搞定。

网友:
    学习了。以前自己遇到的都是换EC 就好了。。NEC 我一般是给他另外加2个330电容。。

网友:
逛论坛还是好处多多的,又学了一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最后解决键盘这招厉害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怎么确定ec那个脚是到键盘接口的啊?

楼主是直接到EC某一脚上么,是哪一个脚,我觉得楼主要是接到某一脚相连的其他元器件会更好的,不知楼主怎么看

网友:
楼主的维修办法值得借鉴

网友:
辛苦辛苦,就是没有分加了哦

网友:
这修键盘连键的方法好,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中间的排阻和电容一般起到键盘接口工作数据信号上拉和耦合作用,本身损坏的话,只有阻值变化。

网友:
测量阻值,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要是连到别的键上可怎么办呢

这里的串键就是某一个按键失去本身功能,变成别的按键功能。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怎么确定ec那个脚是到键盘接口的啊?

这个具体可以看EC引脚对应信号定义图纸,中间的信号线路一般不好查找。

网友:
这也行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直接到EC某一脚上么,是哪一个脚,我觉得楼主要是接到某一脚相连的其他元器件会更好的,不知楼主怎 ...

飞线到的EC引脚只要与其相连对应管理键盘工作的信号引脚不要连锡就行。

网友K:
楼主切断铜箔应是两端都需断开吧?只断开一端是否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一部分不能用应该断线了吧,还是测数据线阻值啊!!

是的,断线的话,测量数据线阻值应该是无穷大,这里545欧姆可能就是其它引脚串入的阻值,楼主修复后20脚对地阻值是恢复原来的阻值575欧姆吗?

网友:
确实厉害。。。这样的问题都能找到并解决 换做是我 可能就不行了 学习了哈

网友:
问个很小白的问题,怎么确定飞到EC的哪个脚?

网友:
是板层有短路吗

网友:
好经验,先看看

网友:
感谢楼主有学习到了

网友:
这种方法,吸收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楼主切断铜箔应是两端都需断开吧?只断开一端是否不可以!

应该只要切断原来键盘接口20脚到EC对应引脚相连线路就行,两端断开和一端断开效果差不多,这里飞线的EC引脚与原来的工作信号定义基本一致。

网友:
通病 大家都知道

网友:
圈键有时好难修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应该只要切断原来键盘接口20脚到EC对应引脚相连线路就行,两端断开和一端断开效果差不多,这里飞线的EC引 ...

恐怕不行吧!PCB板子存在短路了,只断开一端再飞线那另一端不照样短路拉低吗?

网友:
一般IO坏也会造成键盘不好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恐怕不行吧!PCB板子存在短路了,只断开一端再飞线那另一端不照样短路拉低吗?

连接EC那一端也可以选择不用割线,翘起本身引脚感觉也行。

网友:
pcb漏电引起的故障    好帖子

网友:
呵呵这个机子利润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连接EC那一端也可以选择不用割线,翘起本身引脚感觉也行。

大哥~!既然切了就切到底吧!反正两刀完事儿。

网友:
提供了思路,楼主辛苦了。

网友:
遇到这种键盘造成的串键,一般对我来说都是四部曲.能想到四部曲这样答案的,都是大神。我还一个曲都想不到。呵呵。。我到是有遇见键盘乱码的,不是键盘和BIOS问题,最后是内存问题导致的。

网友:
这串号的键盘维修不错,四部曲记下来了,明天再给你加分吧

网友:
又学到一招了  以后就不怕了

网友:
这种pcb短路的比较少  一般的加焊哈ec就能解决

网友:
很佩服楼主修键盘的四部曲,以前遇到过一台神舟的,就一个  #  不能用,到最后也没修好,键盘  EC都换了,

网友:
   这真是个好方法      以前还真不知道 呵呵好   想给你加分  结果没分了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这样导致串键的我还没见过

网友:
楼主这样问题  受教了

网友:
这招制服键盘串键的办法,收下,谢谢了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啊

网友:
线断肯定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这个要两面断开接线才行啊

网友:
高人,这种方法都想得到,要是我就没辙了,牛

网友:
我昨天休了一个散热板接触不良键盘不能用的

网友:
就是螺丝没上紧,一个键不能用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没有处理好,这次看楼主的思路下次应该也可以处理好了 思路很重要

网友:
高手啊!能做到这样很牛了

网友:
我刚修了一台换EC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切断铜箔应是两端都需断开吧?只断开一端是否不可以!

如果是存在有微短,断开一端应该不行的,两边都断开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啊!!

网友:
嗯我也遇到过换键盘ec都不行的 看论坛的兄弟说直接断开飞线,而且不能用的时候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具体可以看EC引脚对应信号定义图纸,中间的信号线路一般不好查找。

恩 谢谢啦 好方法

网友:
嗯,遇到过没修成功,这招学习了。

网友:
有些键盘接口线有轻微漏电的确测不出,它不是直接对地漏电,而是数字线间漏电才不好测出。

网友:
有遇见是排阻间漏电,清洗下加热后好了,没两天又出现,加焊地好了,过没几天又来了,后只能换。

网友:
三星的有遇到过  东芝的还很少遇到

网友:
前两天修一个DELL的进水机,原来的键盘还可以打几个字母出来,换了淘来的一个字母也不出来了。量键盘接口,量来量去不对劲,阻值不对,又有几个针脚没电压,插不插键盘都一样。害得我又拆电阻,又去电容,换EC,刷BIOS,都一个样。最后一量键盘排线发现个别脚与脚之间有几百的阻值,换了一个键盘OK。

网友L:
笔记本键盘按键大概在80至100之间,而EC管理键盘的键位一般是20几个,楼主隔断这一个,估计最起码有几个按键也会不好用吧。

网友:
今天看到楼主发的帖子,想起我之前遇到也是窜键,但造成故障的地方不一样。我遇到之前是快捷键短路。一般窜键都是小短路引起的楼主的维修技术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牛叉,值得小弟学习。

网友:
好好好!真还是第一次看到,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一招!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实用,支持一下。

网友:
应该两边都断开吧

网友:
加分呢,一看时间过了,谢谢分享,键盘的那故障遇到的少,前3个办法都经常用,第四个很有用,谢谢。

网友M:
在实际维修中,确实存在不确定因素,买过来的键盘,没有用上,晕!

网友:
真是好经验

网友:
好办法,长了点见识

网友:
高手板层短路你都能看出来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引用 网友M:
在实际维修中,确实存在不确定因素,买过来的键盘,没有用上,晕!

贴点运费退回去,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L:
笔记本键盘按键大概在80至100之间,而EC管理键盘的键位一般是20几个,楼主隔断这一个,估计最起码有几个 ...

哥们啊,我这是切断又接回去好不好!!!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故障,学习了

网友:
呵呵;多谢楼主分享,又学了一招修串键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何判断EC那边是哪个脚位,你怎么判断的?

它又没断,万用表捅一下不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送你一句话、。维修尚未倒闭!焊工仍需努力哈、。

修好就行,管它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话说,这断点的飞线飞到EC的那个脚位上去的 ?

没有断线啊,哥们,你万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它是通那个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P:
楼主漏掉了一步,就是飞线后再次打值,与之前的进行比较,这样会更好

但是其它的数据线阻值都一样,完全量不出来有区别,还去量它有意义么!!!!

网友:
这情况没碰到过,不过快捷键小板引起串键引起的倒碰到几个

网友:
小子,修的不错哦

网友:
楼主的经验好丰富,赞一个

网友:
拉到EC上的哪个触角呢?要测键盘接口和EC上的角对应才能飞线连接吗》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这方法不错。   以前记得修过, 也也是链键, 没搞定的。 桥 EC 都换了 没用。 有机会用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
哇  这样也行? 谢谢分享

网友:
挺费时间的 修的很好

网友:
学习了   可以我还没有碰到过  一般都是键盘坏了

网友:
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一般换了都好

网友P:
引用 网友D:
但是其它的数据线阻值都一样,完全量不出来有区别,还去量它有意义么!!!!

你飞线后按了按键阻值变化还一样?不可能吧,如果飞线前后,阻值一样,且按下按键后阻值也一样,那飞不飞线没什么影响啊

网友:
这5分必须给楼主加上!  咱以前还真不知道这方法  好啊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这方法好啊  涨经验了楼主  感谢楼主啊  给楼主加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P:
你飞线后按了按键阻值变化还一样?不可能吧,如果飞线前后,阻值一样,且按下按键后阻值也一样,那飞不飞 ...

我按键阻值变化只是为了确定是那个按键而已啊,你再认真看看!!!!

网友:
我一直以为串键都是键盘和EC的事。原来中间数据线漏电也有这种情况。  谢谢楼主分享的四个步骤

网友:
好办法 ,好思路啊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

网友:
最好是断线 翘EC引脚飞线

网友:
学习了   以前还真没遇到过 遇到的都是键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按键阻值变化只是为了确定是那个按键而已啊,你再认真看看!!!!

如果是板层短路或者串路,那飞线前后阻值肯定有所变化的啊

网友:
太给力了,第一次看到这样修,以后碰到不走弯路了

网友Q:
楼主切断铜箔应是两端都需断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切断铜箔应是两端都需断开吧

只是肯定要切开的!!!

网友:
挺 配服的。不错!

网友:
不错的技术,理解深度才更有用。

网友:
键盘不能用的事情很多啊!一般主板腐蚀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