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c3198和c1815这管脚有区别么

楼主(2015-05-18):
航嘉的推动管c3198坏了一个,查了资料可以用c1815代换,但是怎么走的提示要注意管脚呢!我看了参数都一样啊~~~?

网友A:
有些管子型号相同但BCE的排列不同...楼主代换时要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管子型号相同但BCE的排列不同...楼主代换时要注意.

你的意思是说  同是 1815 的  脚位 还有不同的? 我只遇到过不同型号替换的 脚位不同,这两个我看资料脚位都一样啊,替换后电源工作 但是发现,在通电 每次通电 都有一个冲击声……还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  同是 1815 的  脚位 还有不同的? 我只遇到过不同型号替换的 脚位不同,这两个我看资料脚 ...

是的,同型号脚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