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 集成的 7声报警 不亮机,电压正常? BIOS 北桥换过依旧。怎么办?

楼主(2015-05-18):
DELL M4010 集成的 开机一会后7声报警 不亮机,电流从0.47很快就是到0.97 0.99然后跳变到1.03(报警时)电压正常 BIOS 北桥换过依旧。怎么办?送来的时候是 3声报警,拆机后发现无北桥1.1V供电,也不知道怎么弄的,焊了一下北桥供电的一330电容后(但无发现电容一短路开路情况) 就可以开了。反复拆装CPU都正常开机,然后装壳 后 开了大半天 正常关机后 放在哪里几个小时后去正想交货的时候去开  发现不能亮了 7声报警。。。。以后CPU问题,拿CPU去给同行测试 能亮的 ,以后90%是北桥问题了(集显的),直接叫同行卖了个桥回来,BGA是去后 ,现象依旧。。。痛蛋啊。。。。 后来我又重新值回原来的北桥。问题也依旧。没动桥前也刷过BIOS。。 依旧啊。。。网上90%人说7声是显卡活北桥问题。。。。。可我的怎么不行啊。。还有发现现在直接按开机键 不能关机(断电),插电就自动开机了。也关不了。按开关的时候,电流从1.03跳到0.35又继续上到0.97 0.99 1.02了。。。不会南桥或者EC 一 问题吧。。

电压情况:
CPU 1.04V
内存:1.5V
待机 3V 5V
北桥供电 1.1V
插测试卡到无线网卡插口上,卡上的CLK灯闪 RESET灯灭 但跑00 是不是这个机的无线网卡口不支持测试卡?

网友:
刚才用内存打值卡测试 无RESET电压! 内存无复位电压。。。要怎么搞啊

网友A:
检测供电正常的话有可能还是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供电正常的话有可能还是北桥问题

用测试卡 测试内存无复位电压,是不是内存供电部分的问题?但有1.5V 和0.7V的供电啊?

网友:
继续换北桥。

网友:
这板子有很多LDO电压的逐一检查没

网友:
可以干一下桥

网友B:
我从这个论坛好像看到第三代内存是没有复位

网友C:
量一下内存系统总线电压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从这个论坛好像看到第三代内存是没有复位

二代内存无复位,三代是有的,不要弄错了

网友D:
这个机器北桥容易坏的,既然换了还不行,那就按不跑码来修,不必考虑内存复位这一块

网友E:
刚刚修了一台,换新的北桥搞定的。你的情况看看屏,屏线,还有屏接口这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内存系统总线电压有没

内存系统总线电压 有 3.34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北桥容易坏的,既然换了还不行,那就按不跑码来修,不必考虑内存复位这一块

有报警 是不是说明跑码了?7声是不是不过CPU也是这样?但CPU已经拿去同行那里测试,是能点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刚修了一台,换新的北桥搞定的。你的情况看看屏,屏线,还有屏接口这几块

裸板外接VGA  内屏也试过,也一样不显示

网友:
没那么多北桥 手上。。

网友:
干了几回了。。。依旧!

网友:
真的只有北桥的问题呀,001的坏太多了

网友:
CPU 和内存换下试试

网友:
屏线不插也是7声报警吧,有没有可能屏线问题,或者给上屏供电的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