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星G31TM-P21挡C7的问题

楼主(2015-05-18):
      V星G31TM-P21挡C7,上图
刷BIOS,加焊IO,拆75232,故障依旧,测量键盘供电没有5V,顺着线跑到USB接口附近,两组USB有一组没有供电,果断换U8,上电一路跑码亮机,bios就不发了,论坛多的是,V星主板小八脚也坏的比较多,下次遇到这样的故障兄弟们直接秒杀

网友A:
U8是什么也没有说明

.H.

网友:
引用 网友A:
U8是什么也没有说明

在图中,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自己看吧

网友B:
USB的供电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8是什么也没有说明

U8是USB供电芯片,主要是1脚跟2脚有一个是5V,一个5VSB输入,7脚8脚输出,一般换了直接1脚跟8脚连起来就好了,这个东西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的供电芯片吗?

是的,USB供电芯片小8脚,8脚无电压输出导致主板档机

网友C:
既然楼主不认识它,我发一个引脚定义给楼主看下哈!

网友:
U是USB后面的管理芯片吗?学习了

网友:
都是这个小8脚IC坏的多、、

网友:
谢谢,下次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楼主不认识它,我发一个引脚定义给楼主看下哈!

多谢!哈哈

网友:
不用客气哈!以后多多支持哈,有什么问题留言给我,嘻嘻!懂得我会告诉你,有什么好的经验记得分享给我哈!大家共同学习。

另:优秀会员选举,如果还没有投票就投我一票吧!谢谢

网友:
V星坏USB坏的挺多的

网友:
有一块IPM41主板,上面的的USB供电是跳帽连着,一端是5VSB一端是5V VCC,有次接了个USB音箱,关机以后音箱灯还亮,我还以为坏了,拆开一看才知道这个接法,也不错,关机以后还能给手机充电。

网友:
c7原来是USB小八脚啊,谢谢分享

网友D:
这种小8脚芯片给USB提电比较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楼主不认识它,我发一个引脚定义给楼主看下哈!

这才是有图有真相。

网友E:
引用 网友A:
U8是什么也没有说明

u8是V星的通病 usb5v不出基本上都是他的问题  每组usb口后面会有一个  其中一个没有就都没电压上   损坏几率比较大的是CPU风扇附近的  那里被风扇吹的灰尘积累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8脚芯片给USB提电比较少吧

很多都有的,特别是MSI的主板用到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u8是V星的通病 usb5v不出基本上都是他的问题  每组usb口后面会有一个  其中一个没有就都没电压上   损坏 ...

每个小8脚都是独立的,只是开启信号公用,输入电压公用,一个坏未必会全部没有电压,当然如果把开启拉低了,那会有可能全部都没电压。

网友:
档代码的很多都是外设问题照成的,,,V星的C7   OC  OB等等 都是外设USB小八脚

网友:
V星USB供电坏的挺多!

网友:
谢谢 刚好碰到这问题

网友F:
昨天 修块。GF615M-P31(PCB:MS7597 V1.3    死活 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昨天 修块。GF615M-P31(PCB:MS7597 V1.3    死活 不过内存!

刷BIOS

网友:
C7是USB和PS2接口供电的小8脚芯片坏了,OB和OC是单纯给USB供电的小8脚坏了,秒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