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02X 不充电求大神看下

楼主(2015-05-18):
客户哪来两个电池 不是电池问题   进系统能看到电池正在充电就是充不上去电也放电   手上有一块N4010主板把电池放上去也能充电能放电

22DCIN 有19V , 2ACIN 3.3V , 13ACOK3.3,  11VDDSMB 3V,10 3.3, 9  3.3。3VREF3V   28 29 19V
25脚5V 21脚5V 26 5V  芯片换过新手一个对着N4010主板比这修 竟然还是查不到问题  EC我就不准备换了  感觉不是这问题 、
周围电阻都量过- -  哎这个心情郁闷    我把图纸也传上 有心的大神帮忙分析下  加我QQ也可以249535963  说的不太全面 Dell XPS 17 L702X (Quanta GM7C DAGM7CMBAD0

网友A:
29PIN是地19V不对,查8PIN的IINP

网友:
引用 网友A:
29PIN是地19V不对,查8PIN的IINP

29我发错了 是27 和28 8PIN没电压  N4010能充电的也没电压

网友:
把充电IC换下,不行的话再换EC

网友:
刷BIOS,换适配器试试。

网友B:
是用原装适配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原装适配器不

换了两个原装的  后来借同行一个可以看电流的  还是不充电

网友A:
刷BIOS试试,SMB总线是EC的GPIO配置的

网友C:
解决了 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 吗  ????????

我已经放弃了    修别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试试,SMB总线是EC的GPIO配置的

已经唰了 BIOS  EC还没换  一会换个试试   我感觉电流充下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 吗  ????????

没那   晚上再弄  不好弄得我就放下研究别的了- -

网友D:
充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电压是多少?

电池装上12.55 插上适配器12.78

网友E:
24  /20怎么没有发测量呢,这俩上下驱动MOS才充电。是充电的关键脚

网友E:
引用 网友E:
24  /20怎么没有发测量呢,这俩上下驱动MOS才充电。是充电的关键脚

电池接口那个电感正常应该一边是电压一边是充电波形,你都换了EC,可以尝试下再把充电IC和充电的一组MOS同时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24  /20怎么没有发测量呢,这俩上下驱动MOS才充电。是充电的关键脚

量了  就是这个比较奇怪  上管PQ42 G极和S极 阻值有时候就几O  我换了好几个管子了  还把芯片换了    G极电压和S极电压一样    可是24脚和什么都不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池接口那个电感正常应该一边是电压一边是充电波形,你都换了EC,可以尝试下再把充电IC和充电的一组MOS ...

如不嫌弃  加我QQ探讨下  刚把手上活忙完准备看看到底哪里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不嫌弃  加我QQ探讨下  刚把手上活忙完准备看看到底哪里的问题

我们这边别人给的经验是充电那2个SMB有波形一般都是芯片+一组MOS引起的比较多,没波形EC或者BIOS。等你把上下管和芯片换了没好我在请教下他们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边别人给的经验是充电那2个SMB有波形一般都是芯片+一组MOS引起的比较多,没波形EC或者BIOS。等你把 ...

好的好的    ╮(╯▽╰)╭ 示波器啊  我还不会用   赶明赶紧学学    芯片和BIOS已经唰了  我决定换个EC不好我就真的请教高手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好的好的    ╮(╯▽╰)╭ 示波器啊  我还不会用   赶明赶紧学学    芯片和BIOS已经唰了  我决定换个EC不 ...

为什么就是不换充电那一组MOS呢,这个比EC容易吧。呵呵

网友G:
ec,充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就是不换充电那一组MOS呢,这个比EC容易吧。呵呵

那一组MOS换了好几个  EC换了 还是那样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G:
ec,充电芯片的条件

  不知道那些条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一组MOS换了好几个  EC换了 还是那样无奈

好同情你啊,还有一个招  电池接口旁边有三个三极管,可以替换下试试,三星的是这样设计的经常遇到,你看看吧  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同情你啊,还有一个招  电池接口旁边有三个三极管,可以替换下试试,三星的是这样设计的经常遇到,你看 ...

恩恩  谢谢咯  这三个测了  都是好的  已经拿给别人看看了  这问题真是怪了   就是那个PQ42阻值有时候怎么GS才几欧    那是N管GS电压一样肯定不能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