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的维修经验 HP4431S 蓝屏

楼主(2015-05-18):
板号6050a2411501-mb-a02
同行送来的,说是显卡驱动打不上,开机发现集显独显都打这向下的箭头,看属性里说是禁用,启动后重启,驱动上都显示黄色感叹,提示驱动错误,无法启动,重装一次,这次选择不打驱动,进系统却官网下驱动,结果打完开机就蓝屏了,,想想应该还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又重装了几次都一样,,后来突然想到上次有台机子声卡不见了,刷了BIOS就有了,这次是不是也会是BIOS引起的呢,抱这试试看的心态,刷了个BIOS,,,装好了后,测试。OK了,哈哈,没师傅提示就搞定一台,看来我技术有进步啊
  一点小小的经验,大神勿喷,新手互相借鉴,共同进步!
顺手送上BIOS

4431s sb.zip

网友:
不太可能吧

网友:
哦,这个还第一次听说哈

网友:
嗯,其实就独立显卡的驱动有问题,不打独显,是打集显驱动就怎么用都问题,不小心打独显驱动的话开机就出现蓝品,进安全把独显禁用就又OK了,同事说肯定是显卡坏了,我不信,正好没什么事就瞎折腾,结果真弄好了,

网友: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还让不让人有点维修思路了。

网友:
呵呵,以后遇到这类的问题都可以刷个BIOS试试看哈,有些机器打了显卡驱动进去就黑屏,不过这种现象要么是驱动问题要么是显卡问题,下次也刷个BIOS试试,哈哈。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A:
蓝屏一般都是驱动引起的吧。

网友:
咱也是这个问题、不过后面没刷BIOS就好

网友B:
这个也可以吗,是真的吗

网友:
BIOS 有可能的,这个也是控制的,简单维修,,,,就修好了,,学习中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C:
请问下,你是编程器刷的还是在系统下刷的?

网友:
这个特例还真的么见过呢

网友D:
bios也能管蓝屏啊 第一次知道

网友:
以前也修过,禁用独显可以用了,因为知道如果真的显卡有问题客人可能不会修的,以后有机会试一下了

网友:
没遇到过 但是BOIS是个很奇特的东西

网友:
现在很多驱动打不了的都跟BIOS有关了

网友E:
这个,,,感觉不管BIOS的事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也能管蓝屏啊 第一次知道

不是管蓝屏,是BIOS原因,导致独显无法正常使用引起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你是编程器刷的还是在系统下刷的?

编程器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可以吗,是真的吗

是真的哦亲,也算运气好,刷了个BIOS收个换显卡的钱,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一般都是驱动引起的吧。

BIOS导致 独显无法正常使用所以蓝屏

网友F:
这都能给楼主碰到  我也是醉了   我一般都搞显卡了

网友G:
很少遇到这种情况的,基本显卡坏,或者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感觉不管BIOS的事啊啊

但刷了BIOS确实好了,,主板上没动过其他东西,系统重转几遍了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都能给楼主碰到  我也是醉了   我一般都搞显卡了

是啊,我也是和同事斗气,不信他说的显卡坏,硬要试一下,结果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少遇到这种情况的,基本显卡坏,或者缺供电

是啊,平时都是换显卡的,这次就是不想换显卡,试试其他的,结果运气好,真弄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很少遇到这种情况的,基本显卡坏,或者缺供电

哈哈   第一次听说这个 问题  以后也是要吧BIOS也考虑进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   第一次听说这个 问题  以后也是要吧BIOS也考虑进去啊。。。

我好像在论坛上看到过一句话“先软后硬”,刷个BIOS又不费事,要是好了省事又省力,没成本,赚的多是吧

网友H:
有问题先刷BIOS,又简单有方便,还是大招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问题先刷BIOS,又简单有方便,还是大招

对对,同志啊

网友:
BIOS坏会引起蓝屏,没遇到过

网友:
看来还是要好好学习,懂得太少啦!

网友:
要看什么机器,神舟战神一款玩游戏蓝屏刷新了就可以搞定

网友I:
我的还没进系统就蓝屏了,就是在WIN7  图标那就蓝了   PE 也蓝   换硬盘从做系统还不引导。 下你发的BOIS 试试

网友:
有的朋友不信,但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这个还第一次听说哈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就是驱动的事儿吧,刷BIOS就可以了??总之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还没进系统就蓝屏了,就是在WIN7  图标那就蓝了   PE 也蓝   换硬盘从做系统还不引导。 下你发 ...

如果可以的话你试下系统重装,驱动不打,看能进系统不,能进就可能就是驱动引起的,不能进就和驱动没关系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记得头几年dell630花屏不就是刷bios就可以修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