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速度来!!NF520F-C33 V星诊断卡走到504C就不动了!

楼主(2015-05-18):
NF520F-C33 V星诊断卡走到504C就不动了!开不了机  ,是什么原因呢??在线等回复!!!

网友:
大神速来解答我的问题!!

网友A:
没怎么修过台式机的主板  你确定你没有发错板块?

网友:
不过显卡吧

网友B:
楼主发错版块了哈!
刷个BIOS先,不上内存的时候跑多少?测下PCI-E到桥的对地阻值,看下桥是否有问题,这个板桥空焊的现象比较普遍。

网友C:
V星的板子就先BIOS ,容易出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V星的板子就先BIOS ,容易出问题

好的   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错版块了哈!
刷个BIOS先,不上内存的时候跑多少?测下PCI-E到桥的对地阻值,看下桥是否有问题,这 ...

不上内存还是直接504C  一插电源就是504C  不跳变

网友:
桥呀桥,就 是 桥

网友:
台式机板子修好也赚不了多少钱

网友:
按开机时序,看看哪里电压没出来。

网友:
先加热桥试下啊,不行就在刷BIOS呗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没BGA修桥啊

网友:
老板 换板,二手板不值几个钱的。

网友D:
这是什么机子没见过呢,不会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机子没见过呢,不会修啊

网吧用的老板子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新手

网友:
换主板理论都搞些吧

网友E:
我是新手,还是实地学员,为什么一上来就-60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新手,还是实地学员,为什么一上来就-60分啊

学员啊,!!!!!!!

网友:
干桥吧。刷过BIOS后在干

网友:
大哥这里是笔记本板块!

网友:
换个U试试 AMD的U坏的多

网友:
换一个CPU试试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北桥有很大可能.

网友:
究竟有没有跑码了  ,是档代码还是触发就是这个代码呢

网友:
50 4C这是不是乱码呀。有没有不装内存先排除CPU有没有过内存,然后查内存条件,最后再刷BIOS

网友:
台式机板子没研究过呢

网友:
50 4C 肯定不是乱码 CPU没工作

网友:
晶震    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修过台式机的主板  你确定你没有发错板块?

发错板块了 这是笔记本维修板块 已经移动

下次遇见发错板块的可以举报 举报有奖励的

网友F:
这个主板NV单桥容易空焊,加焊下桥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主板NV单桥容易空焊,加焊下桥试一试。。。

是的,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