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充电器GY2001型——请教

楼主(2015-05-18):
48V 10AH——14AH,现在我量输出电压是56到57V。是不是高了?
我测量的431是2.4V和 7V多,431没工作吧?  分压电阻是3.25K和2.12K,
哪里不对呢,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默默的飘过

网友: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当接入电瓶后电压要在59V左右

网友:
空载测量??负载测量??

网友:
需要用数字表测量才好

网友A:
这是空载测量的数据,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空载测量的数据,是正常的吗?

空载的话正常............

网友:
空载是正常的

网友:
你空载测得这个电压值没有问题,带载了电压就会降到标准值了。

网友A:
原来如此。那各位师傅我要测电流应该怎么测量呢?不好意思了,求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那各位师傅我要测电流应该怎么测量呢?不好意思了,求教!

那位师傅会啊,求教
具体怎么接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位师傅会啊,求教
具体怎么接量

不明白你要测何处的电流,你测电流有何用?

网友A:
就是测量这个充电器的充电电流啊,看他在不在规定范围以内。

网友:
把电流表串在充电器输出与电池之间即可...........

网友:
正常的,单节12v浮充上限13.8v,快速充电上限14.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测量这个充电器的充电电流啊,看他在不在规定范围以内。

楼主测得电流正常吗?.....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回个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