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c1

楼主(2015-05-18):
l-ig41c1    最开始是 南桥热  换上之后 关不了机

网友:
默默地飘过

网友:
关不了机绿线为吗?

网友:
开机针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
之前是南桥发烫能正常工作,换后关不了机基本是你桥没做好。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桥的问题,或许你没把桥焊好

网友:
在确认南桥换好的前提下就要考虑IO了。

网友A:
还是桥的问题,,桥没有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桥的问题,,桥没有换好。。。

我又换了个桥 也是  那样

网友:
桥没做好,重搞一下

网友:
在换个桥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