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三脚元件?

楼主(2015-05-18):
没有电路图怎么区分主板上的三脚贴片元件?不知道是三极管场效应管还是双二极管,请问大神们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用万用表量啊,二极三极很好区分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区分的方法,求各位朋友细解.

网友:
独立的一头和两位两头的正分量的阻值差不多就是二极管,阻值差的大就是三极管。

网友:
三极管和场管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

网友B:
一般通过看表面的 字母和数字区分出部分,如带04/1A/06的一般是三极管,有72的一般为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通过看表面的 字母和数字区分出部分,如带04/1A/06的一般是三极管,有72的一般为MOS管。

有个上面就写个N C,是个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通过看表面的 字母和数字区分出部分,如带04/1A/06的一般是三极管,有72的一般为MOS管。

还有个W12也是场管,我量了好的,要是坏了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量啊,二极三极很好区分的。

坏了就量不出来了吧?就是不知道怎么分辨。

网友:
LZ基础没打好哦

网友:
坏了也是看管子上面的型号。如果没有型号就只有用表测了。

网友C:
红标笔在s及黑标笔在d及 有一组二极管数值为n沟道,黑标笔在s及红标比在d及有二极管数值为p沟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标笔在s及黑标笔在d及 有一组二极管数值为n沟道,黑标笔在s及红标比在d及有二极管数值为p沟道

怎么觉得说反了?

网友:
还真不好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