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510 集成显卡 开机不定时掉电 一般 不超过20分钟

楼主(2015-05-18):
惠普 510  集成显卡  开机不定时掉电 一般 不超过20分钟     散热啊 什么的 就不要说了

网友A:
换显卡供电芯片 还掉就做显卡

网友:
楼上的兄弟,人家都说了是集显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是最麻烦的了,最好的办法就是示波器双通道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供电芯片 还掉就做显卡

呵呵呵呵呵  510是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