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05简单修复

楼主(2015-05-18):
事情是这样的,两天前以客户过来说叫我上门帮她看下电脑不开机了,我当时正忙着修机器就答应了,说弄完了帮她过去看看,结果一忙就忘记了今天客户又来了说你怎么不给我看电脑了呢?我突然想起来她昨天叫我看电脑的事情了,由于手头有板子在修说弄完了马上来,说完丢下手头的活洗洗手去她家看机器一看是一台联想的C305机器,按下开关无反应,心想是不是电源烧了呢 ?就告诉客户机器硬件故障了需要带回去维修。
拿回来后用万用表先测量了下适配器发现有输出19.81,心想这肯定是板子故障了。拆机吧,拆完后除尘上手术台,用可调通了下电,不通不知道一通吓一跳,啪可调就跳了大短路,大短路比较好修,测量电感吧,结果可想而知看图

PL11PL12电感就对地短路了,你妈这不跳才怪了,继续查看那里短路,顺路到PQ38MOS

撬起5678脚测量12345678是否短路了,经过测量12345678脚导通了拆掉继续测量发123脚对地好了但是5678后级还是对地导通继续查找,后级是VIN查找得到第一个节点PU9,测量PU9后发现PU9是正常的。

继续查找得到的是一个待机芯片

难道芯片坏了?拆了测量你妈啊还是大短路,继续查吧!找到了待机芯片的主供电电感翘起来看看,测量后发现并不是PL2的后级短路继续向前查找吧,

结果就到了这里

难道PQ25短路了?测量1234都正常5678对地,看来就是这一段了,和PQ25最近的是PC100无极电容啊个头比别的大先拆掉看看,拆掉后测量,结果正常了,在测测其他电容都OK了你妈换吧三下五去二换号第一次测量坏的MOS和这个无极电容焊好所有组件测量发现阻值正常了,各电感对地阻值完全OK,你妈这次通电测试下亮了,至此C305修复完毕,第一次写高手老鸟飘过啊。

网友:
挺好,朋友一不小心把3V待机给弄短路了,去的地方太多,都不知道怎么快速找,有没有大神提供更快速的方法来判断呐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大短路很好修的?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大短还是比较好修的,一般是与公共点相连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这种机器短路后,一般就是通电3A烧机,然后用手乱摸就能找到故障电容,如果摸不到再一点一点的查下去,我现在遇到的一台机器是:待机偏高0.06,不触发,正在查,

网友(2017-09-17):
大短送钱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