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3T-USB3 跑马到C1就不行了

楼主(2015-05-18):
大家好,我请问各位大师,我的技嘉GA-EP43T-USB3 主板  ,维修中检查卡马就跑到C1就停下了,飞线也不行哦。那还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不行啊,大哥

网友A:
你给我BIOS涮看看咯,行不

网友B:
C1代码挡内存不过,请先检测内存的4个供电和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C:
检查内存电压、地址线没问题就刷BIOS

网友:
这是档内存,北桥坏,有时也会档C1.

网友D:
内存条件
是否正常啊》

网友:
我遇见过南桥缺转换电压,也不过内存的。仔细查

网友:
一般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只能自己检查内存工作所需的条件是否满足,供电,SPD,系统管理总线等

网友:
拆拆串口IC

网友E:
前几天修过一个差不多的,P41 大板  南桥旁边的822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1代码挡内存不过,请先检测内存的4个供电和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正常。

得检查了,没问题哦,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内存电压、地址线没问题就刷BIOS

都检查了,我不知道。该怀疑我的刷BIOS有没有问题哦。朋友你有BIOS嘛,我给重新刷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条件
是否正常啊》

正常哦。。。。。。。。。。。。

网友:
没过内存,打阻吧。

网友:
修过一个IO旁边一个电阻坏了,也C1跑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给我BIOS涮看看咯,行不

官网能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修过一个差不多的,P41 大板  南桥旁边的822问题

技嘉 822?

网友:
是的,技嘉的822也是G31 G41里面的一个病啊。。

网友:
先换内存,,再查查内存条件。。。

网友:
晶振附近的电路问题

网友:
我有快板没插内存阻值卡的位置怎么搞?供电感觉都正常了

网友:
南桥问题 我的一样 有时亮 有时不亮

网友:
查内存供电条件

网友(2015-06-20):
你飞线 飞的是哪里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一个躺着呢

网友:
就是不知道内存飞线的那几个角  有图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