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摔得不开机

楼主(2015-05-18):
sony 111t,
主板是mbx-250独显Intel的,
摔得不开机待机0.005加电跑到0.13左右,,打各大电感无短路,加电量无cpu电压 ,,
看到有王八管四个(cpu的)换,不行
bios不行
换cpu不行
图纸,想想还是看看这些大芯片试一下
试一下南桥吧,
吹了不行,
我还是用手压吧,
电流哗哗上了
接屏okl
加焊吧,也ok了。

网友:
其实我想看思路,这么看,好没意思

网友:
楼主的 思路满清晰 多谢分享

网友:
运气不错,如果摔掉点就要去下来了补线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