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G3818大电流,短路

楼主(2015-05-18):
j接到一台三星G3818,故障大电流短路,解决方法如下:

网友A:
这短路,最好修啦,全板测电容,哪个短路拆那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短路,最好修啦,全板测电容,哪个短路拆那个

不一定哦,有些是一路上全是电容短路的就拆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哦,有些是一路上全是电容短路的就拆惨了

烧机法烧出短路的电容

网友:
看似简单,却是很重要的经验之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哦,有些是一路上全是电容短路的就拆惨了

手机电容没有好多并联的吗,或者连了好多芯片的?

网友:
短路貌似简单 其实不然

网友(2015-06-23):
拆了电容,不会滤波不良啊

网友:
vbat运气好 要是1.8   1.05你就知道了  主电压 到我手里 不管是手机还是笔记本电脑最多10分钟搞定 从拆开机拿到主板开始起

网友:
烟熏  就可以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