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50不触发,有时可以开机

楼主(2015-05-18):
客户拿来一台神舟A550说时开时不开,现在是怎么也不开了。接上电流表0.012   EC是上测得19脚有跳变,90脚也正常RSMRST#正常,这时看了一下电流表变成了0.015了,乖乖不是说好的0.012的吗??断电再接0.012按下开关,0.015看来是触发了嘛。是不是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啊。测得101脚S5_ON3.3V ,正常啊。接着来到了这里 测+5VS5 才2.5V PQ26 2脚也4.2V说好的15V呢?PR164 1脚也是4.2V。再看+15VALW来源 测得管子没有问题直接换PC87 PC88 。按下开关一路小跑,维修结束

希望不要返修

网友:
这样的电容损坏倒是没遇到过

网友:
是升压部分出问题了吗,换了是不是电压正常出来了。

网友:
自举升压电路没有叠加电压,还没遇到过实际维修

网友A:
这个机器的主板板号是QL4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主板板号是QL4吗?

是的。。。

网友:
升压电容引起的15VALW不足!见识了。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我手上有台原来是不亮机  我换了个cpu试一下结果现在电流0.5掉电换原来的CPU也掉电 放了一个星期了

网友:
经典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升压坏了,15V待机就有吧

网友:
如果确定是换定两个好了就不会返修了。

网友:
多空分界阿斯顿放弃我的烦恼卡萨帝

网友:
升压还好找的,之前二级电路电容问题找了三天多,一时能用一时不能用。

网友:
神州的 15V升压这块常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