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2S 不开机

楼主(2015-05-18):
有高手来指点一下啊 ! 3V 5V 待机电压 0.29  不开机,按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不来用万用表点一下BIOS 3.3V的一个脚 就能开机。现在不开了。
有没有高手遇到这个问题了。指点一下 谢谢。
有修过的朋友图片帮我划一下 谢谢。

网友:
0.29会不会太高?没有发热的地方吗

网友:
没有哪里发热

网友:
以前用万用表 一点BIOS 还能开机哦 。开机起来关掉 在开都没有问题。就是第一次开出来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了,先解决待机电流

网友A:
是0.029吧。。看看是不是,,如果是,嘻嘻。通病来的。。。。。。

网友A:
直接加焊南桥那个金黄色晶振,,32.678.。。。电流是不是变成0.01多,开机,,亮了,,,,,给分

网友:
这是这个机的通病吗 ,赶紧记录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0.029吧。。看看是不是,,如果是,嘻嘻。通病来的。。。。。。

是 0.029 你也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焊南桥那个金黄色晶振,,32.678.。。。电流是不是变成0.01多,开机,,亮了,,,,,给分

直接加焊南桥那个金黄色晶振 没有哦加焊了 还是0.029 电压

网友B:
待机0.29A电流,肯定有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0.29A电流,肯定有发烫。

待机0.029A电流,我更正一下不好意思 少打了个0

网友:
0.29待机 太高了吧  应该有短路

网友:
摸一下看看哪里发烫   待机这么高肯定有短路的

网友:
好高的待机, 不是发热 就是有电压不该出的 出来了。先把待机处理好。  测测 待机 有什么电压。 摸摸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