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维修IBM CT6

楼主(2015-05-18):
反复维修的t61 主板今天终与得救了
前些日接到一台T61 进水机、不加电、打开机器一看,唉:主板是多处水伤啊,伤重地方
还有明显PCB 板烧伤,幸好不是制命性损伤。为了维修方法:用酒精先清理了些,然后放
进烤箱先烤几个小时,主要是给主板烤干了再修。北京最进接的好多都是进水机,连日来隔
三差五的下雨、不过不知道、连电脑都跟着受水灾。先谈我们的正题

以上是第一幕:第二幕是1.05V 总线供电短路,经测试为PWM 下管损坏对地短路造成。首
先:取下、下管。再测:对地阻值、正常为20 左右、与好板差不多。这时再测上下管的控
制极,阻值与好板是否一致,结果完好。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测控制极阻值呢?在这里、我
啰嗦两句:老师傅们肯定都知道了。为了安全维修,我们对这种上下管短路的维修。再换新
管之前,必需先测下控制极对也阻值、来判别PWM 管里芯片是否也损坏。如果阻值低或无
穷大,有可能管理芯片也有损坏。或控制极、到PWM 管理芯片线烧断线都有可能的。此时
测的阻值一致。这时上管应该问题不大,迅速换了一个上去,测了下L19 对地阻值一样。
然后插上电源,主板迅速自动上电了。测1.05V 也出来了、上了CPU 和内存、再上电、机
器电流上不去,NND 看来还有故障啊。测各大电路电压都上来了。再测桥供电背后供电小
电感,发现1.8V 没到。查到图纸是从Q60 过来的。1.8M 没转过来。测控制极为0V ,这时
打开图纸,些信号是由U61 输出的A_DRV 这个信号来控制的。

测的这个信号为从U61 第 25PIN 发出来的.

网友:
好。。。。。。。。。。。。。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好。。。。。。。。。。。。。。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好。。。。。。。。。。。。。。。。。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好。。。。。。。。。。。。。。。。。。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么图片看不到啊,如果可以看到就好了。

网友:
我现在遇到一个1.05V后级短路的,感觉像是桥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