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思民电源PG不正常请教维修思路

楼主(2015-05-18):
本人业余玩玩,请教大神指点一下维修思路,以前有人发过银欣500W的一款电源和这个是一样的电路,CM6800+PS223方案,附那个帖子的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2749-2-1.html

网友A:
跑线路呀,PG很简单的。

网友:
感觉是12V  5V有一路的问题,  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3.3V  5V  12V 对地打阻20K档 都有充电过程 然后无穷大, 5VSB对地180欧

网友B:
拆都没拆壳就来问了,电压波动大,电容的可能性是最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呀,PG很简单的。

PG灰线上一个1K电阻接5V一个电容接地,表打了一下没发现问题,那个小板不好拆,而且感觉问题不在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都没拆壳就来问了,电压波动大,电容的可能性是最高的

拆了啊,不然怎么知道电路结构,关键是业余没现成的零件代换,所以想请教大神指点一下,少走弯路

网友:
PG信号实际就是正5伏的延时信号,查一下延时阻容元件,换新件看看。

网友C:
楼主跑一下线路,看看PG是从哪个集成块的第几脚输出的,然后查外围如果完好,换集成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跑一下线路,看看PG是从哪个集成块的第几脚输出的,然后查外围如果完好,换集成块。

谢谢指点,灰线就一个1k电阻接5v,一个电容接地,ps223的16脚,有个问题没明白,接了光驱读碟的时候3.3v电压由3.44上升到3.53,和pg低电平同时出现,光驱不动作的时候所有电压正常,也就是12v或者5v代负载的时候3.3v和pg都有变化

网友D:
大电容是否有380v左右电压,没有就是pfc没工作,你这电源是主动式pf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电容是否有380v左右电压,没有就是pfc没工作,你这电源是主动式pfc吗

主动PFC  大电容有380V

网友:
有没有哪位师傅帮忙看下,PS223各引脚电压正常吗?上面倒数第二图是电源空载时候的电压,16脚PGO电压,最后一张图是在12V接了一个12V0.2A的小风扇,好像只有16脚和1脚电压有变化,是否可以判定PS223故障

网友E:
各位朋友电源已修好,目前正在烤机,总结一下,结合上图223的工作电压,参考PS223PDF资料,发现问题出在1脚的PGI电压不对,跑线路查到编号D90的二极管开路,上电测量二极管正端有12伏负端电压0伏,基本可以肯定这个二极管开路,找了一个差不多的二极管换上,上电测量在带一个光驱 一个小风扇的情况下灰线输出5.08伏.到此电源修复,上几张图

网友:
上个PS223各引脚电压的状态供大家参考,1脚PGI在开机的时候检测到12V供电正常,PGO输出5V左右的高电平,1脚电压1.25伏是临界点,低于1.25V  PGO输出低电平0,电脑无法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跑一下线路,看看PG是从哪个集成块的第几脚输出的,然后查外围如果完好,换集成块。

电源已修复,请看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位朋友电源已修好,目前正在烤机,总结一下,结合上图223的工作电压,参考PS223PDF资料,发现问题出在1脚的PGI ...

恭喜,终于找到pg的形成原因了

网友:
这个要先测各个元件有没有击穿,损坏。该更换更换

网友:
这一般绕不小弯!!

网友:
不错,很值得学习,PG的信号分析的很好...........

网友:
谢谢版大的维修文,小弟获益良多

网友:
有图纸就才能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