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 AMD 独立显卡电流跑0.44-0.58来回跳变,不亮机

楼主(2015-05-18):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G505  AMD南北桥CPU都是集成在CPU里面的,客户说放了一段时间拿出来开机就不亮了,用可调电源打电,裸板开机电流跑0.44-0.58,来回跳变电流上不去,听说这机器电流跑0.95才亮机的。BGA过CPU,故障还是一样,哪位高手指点哈,故障点在哪里?谢谢!!

网友A:
遇到几台KB9012QF程序EC,都没有搞定,不知道是不是KB9012QFEC程序坏了,但是这机器把内存去掉,开机要报三长两短报警声,

网友:
《AMD南北桥CPU都是集成在CPU里面的>三桥一体吗?怎么感觉好像是内存或者显卡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几台KB9012QF程序EC,都没有搞定,不知道是不是KB9012QFEC程序坏了,但是这机器把内存去掉,开 ...

9012的程序可以用RT809F刷的
方法论坛就有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吧!

网友:
KB9012QK也换了,换的联想G505原版上的,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  修到好多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最后发现是显卡故障

网友:
楼主是怎么发现的是显卡故障啊

网友:
这个放久了不能开机的机器有时候是板子上有断线,腐蚀了.受潮了.这种最难修了,不楼主的情况不一样,只能说当初客户没有说真话,怕维修费高而已.

网友B(2015-06-24):
   CPU 问题  我刚修了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问题  我刚修了一台

你好 CPU问题是芯片坏还是虚?

网友(2015-08-08):
引用 网友A:
最后发现是显卡故障

你发显卡的问题,后来是换了 还是加焊重做好的,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之前是待机电流有0.13,CPU发热,把CPU换了之后,就出现和你的一样的故障了,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