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0u4b

楼主(2015-05-18):
这个机器开机一切正常  进系统就是闪屏 有 重影在上下跳  有人遇到过吗   什么愿意

网友:
外接试一下啊!看是屏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也有这个现象。切换外接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你可以先简单排除下 比如屏 供电等
这样求助 可能的原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