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CK,DT=CH...................识别芯片具体型号

楼主(2015-05-18):
        本人今天修了台华硕K52JR,经常修机的兄弟都知道,这机子只有点位没有图纸,后查一个QFN16PIN的芯片烧爆了,点图只有引脚定义没有芯片名称,芯片上面写得是DJ=CK,订芯片又不知道型号,经过本人多方查资料后找到这种芯片的识别方法,分享给大家。(注明:转载自百度文库,但估计很多做维修的兄弟们还不知道,我们店的几个师傅都不知道)

Richtek Marking Information-080418.pdf

网友A:
RT芯片代码查询表
这个论坛有了 不过楼主有使用说明等 就留着吧 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芯片代码查询表
这个论坛有了 不过楼主有使用说明等 就留着吧 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重复资料啊

网友:
这个论坛好象有发过!

网友:
不错 让人开下就明白怎么操作 现在很多机器都用这种小方块  又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
之前找过 废了好大的劲才找到的额 这个有说明不错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369-1-1.html

会员投票 请投上您宝贵的一票
谢谢

网友:
拔了内存看看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
原来这个是没图纸时用的  顿悟

网友:
哈哈,这个记一下,以后可能用的到

网友:
碰到这种还得查下图纸

网友:
不错阿,收下了,下次遇到可以分的清楚点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都看不到几个丝映的,恶心

网友:
这个太好了 现在都是什么CK CP CJ 好不区分

网友B:
直接51125代换,也可以用51123,不出电压直接断开13脚,百分百OK

网友:
还需要看18脚有没有接S5_ENABLE,没有就可以直接51125代换,18脚接了电路就用51123,再不行就断开13脚,直接秒杀这类待机电路,,,不管什么代码,只要脚位能对上51125的供电,开启,13脚 18脚1脚6脚,这几个基本功能脚就可以代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51125代换,也可以用51123,不出电压直接断开13脚,百分百OK

看这回复我也是醉了,你认真看完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 V 5v  供电芯片   好几个型号可以代用

好像没说供电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回复我也是醉了,你认真看完贴了?

不是我这样回复,这个芯片本来就可以通用,RT8205  51125  CJ=  DT=

网友E(2015-07-07):
PDF里面没有   DJ=
不信你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PDF里面没有   DJ=
不信你找

搜索DJ试试,应该可以找到的,如果还是找不到用这张新的代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