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5伏对地为零如何下手

楼主(2015-05-18):
手上有块主板测5伏待机供电对地阻值为零怎么修呢  本来是有200多的阻值  被我拆芯片到最后装回去不行了 求个思路

网友:
板子有节点的断节点,无节点的撬电感,看看是前级短还是后级短,前级一般来说就芯片本身和上下管,后级去得太多了,烧机吧。

网友:
你拆的芯片里面可能有坏的。

网友:
芯片装反了?然后上电?不然就是你芯片有连脚了 你没有检测一下就上电吗?如果是这两个 那估计后级都有东西短路了,取掉芯片再打值看看是不是短了 不短芯片就挂了

网友:
烧鸡大法搞不定吗

网友:
烧机大法伺候啊!

网友:
先拿下芯片,清理焊盘。再打值确定是外围正常不?

网友:
可以考虑烧机

也可以先大概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

网友A:
那肯定是芯片问题大点啊,你再拿掉芯片测下对地组织,如果不短路那就是芯片坏了,如果有短路先清理下再测量下,还短路,那真的是5V待机短路了,一般都拆有5V待机电压供电的芯片或元件,拆到那里看还短不短路,不短就是拆到的问题或周边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芯片问题大点啊,你再拿掉芯片测下对地组织,如果不短路那就是芯片坏了,如果有短路先清理下再测量 ...

谢谢 大师傅指点 明天我按你说的试试

网友:
肯定你没焊好

网友:
果断烧机 这样最快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369-1-1.html

会员投票 请投上您宝贵的一票
谢谢

网友:
看芯片有没有焊短路 或者是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貌似很好修的。。。

网友:
拆下芯片要是不短就是芯片问题,要是还短就是后级问题,拆芯片,开始烧机

网友:
zaiduanluchu加点烧板法解决了  摸发烫芯片

网友:
为什么要拆芯片,前级短还是后级短有没有查清楚,短路要找清楚故障再烧机

网友:
对地为0 了  就烧它   一烧一个准儿

网友:
直接击它看看

网友:
电流表放下至1A烧看看

网友:
烧鸡试过了没,可能有微热的地方

网友:
烧机伺候!5v电压烧

网友:
对地为零估计烧鸡不行的

网友:
应该是有东西烧了吧 ,

网友:
这是实地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