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7A掉电故障求助

楼主(2015-05-18):
联想昭阳E47A掉电 情况是: 同行拿来一个E47A 说是会掉电,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掉电后再按开机键还能上电,重装系统没走完就掉电了,再开机就显示系统没有安装完成出错,感觉散热,拆机发现已经被清过灰尘了,测试温度正常,装好散热器和底壳,做ghost ,完成后启动安装系统,到安装驱动步骤掉电,以为硬件问题,再次关机重装系统,开机进入ghost界面没过多场时间掉电,再来一次ghost, 完成,进系统安装,安装到打驱动步骤直接取消安装驱动,再次重新启动进系统,没掉电,检查驱动都没有, 怀疑显卡有问题,不打显卡驱动,其他驱动都打上,ok没问题,装鲁大师测试温度显卡正常,也没掉电,接下来安装显卡驱动,也正常,但是鲁大师测不到显卡温度了,也没掉电,重启系统,正常,以为好了,正高兴时掉电了,且了再次开启来进系统,查迅维网有好多掉电的,拆机,裸板进系统用外籍显示器,办小时没掉电,晕了,装机就掉电,关键是掉电的时候没办法测量,拆开板子它又不掉电了,没办法测量掉电情况,烦死了,下班了,回来看看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明天再去查查问题所在

网友:
不掉就没法下手啊

网友:
然后就还给客户了

网友:
发现这个 E47A E46A 还真难修啊 掉电没有头绪

网友:
开机按键有没有漏电啊?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 ,觉得重点 就在显卡 ,查下供电,时钟,复位, 和显卡到桥的通讯线路

网友:
看下有没有电容接触到铁的有可能

网友:
这种掉电我是最怕了的。。。。哎。。。求经验

网友:
显卡的问题,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装显卡驱动,看那个卡不,不卡,就让客户这样用着。

网友:
会不会上壳碰到电路板了

网友:
求结果 , 楼主终结了吗?

网友:
拆开一次都没有掉过?   装完就偶尔掉?  那你一步一步装 看看装什么掉电

网友:
怕就怕这样式问题。换了电容也一样!

网友:
查显卡供电,应该是少供电的

网友:
记得Y470开机就掉电重启,故障就在显卡供电有一MOS管坏,直接换掉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还掉不掉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结果!

网友:
都能进系统 说明电路都正常对吧,掉电只能说明是某个pwm电路问题,其他信号没问题,早上查看pr269 电阻,用放大镜看没有问题,还是加焊了一下,装机试机3个小时不掉电了,估计还是pr269 的问题。 要是掉电还是首先焊接一下pr269.感谢坛友的帮助。这个机器修好了。

网友:
有解决的吗,我现在有台和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