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这个显示器是什么问题,还有得修吗,谁知道的说下、、、

楼主(2015-05-18):
AOC E2060SN,故障间隔性规律闪屏,不知道什么问题,谁知道的说下,还有维修价值吗?

显示器正常开关机,间隔规律性,大概三秒闪一次,三秒又跳正常
补焊了屏幕IC,还是一样,谁知道怎么修的说下!!

补充内容 (2015-5-20 17:05):
已经修好,应该是VGH 和VGL电压有轻微短路,拆屏出来清理下,移动下屏幕就正常了,无元件坏,跟论坛里那个玻璃VGH电压断线原理差不多,不过我这个是轻微短路!!!

网友:
先换个屏,确定下是不是屏。然后再对症下药

网友:
屏逻辑板上的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换个屏线吧

网友:
按键板轻微短路

网友:
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吧

网友:
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最好是先测电源各电压看看会不会跳动,如果正常,查驱动电压,如果正常,换屏试试。

网友:
外接一下确认液晶屏好坏!  你开机LOGO 也是这样吗?

网友:
点屏看看先把

网友:
拖影,论坛上有解决的方法,去试一试

网友:
供电 排线,貌似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测一下电源板上的输出电压,看有没问题。没问题就找一块代换的驱动板试试,还不行就屏线,再不行就换显示器...

网友:
哦忘了,按键板也有可能!

网友:
先刷程序吧

网友:
应该不是屏问题,换驱动板上的晶振试试

网友:
这类故障,换东西试吧,问了也没多大用

网友:
屏上VGH VGL电压跳变,正常时和不正常时相差几V,初步测试是屏的问题,不知道怎么维修!!!!

网友:
VGH 23-30V,  VGL  4.5-6.5,V是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
先用通用版试 还是那的话有可能是屏上大芯片有问题

网友:
觉得像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当年的闪屏门的屏,就是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