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上的电容短路

楼主(2015-05-18):
有5颗短路了,是不是坏了?

网友:
可能性80%

网友:
是不是所有的桥都能这么诊断?

网友:
不一定桥坏  大多数都有几个电容导通

网友:
要看是什么桥,北桥的话有3-4个电容打值001或000都是正常的,南桥的话一般没有001的电容

网友:
桥旁边有大电感测得是最准的,桥上的电容看情况而定

网友:
芯片坏了。。。。。。。

网友:
拔了内存看看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
那就要看是不是真的短路了

网友:
这个不能说明桥坏了, 有时候主板别的短路或者桥的锡球虚焊悬空

网友:
拆了 量  最准确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别的地方短路引起的这个,,,然后就是拆掉桥了,,,

网友:
拆下来,,测量,,,

网友:
100%坏了,直接换新的

网友:
把桥拆下来量,要是还是短就算坏了

网友:
拿个好的打一下就知道喽

网友:
看是什么桥,AMD的有几个短路很正常,INTEL VIA 的桥肯定桥坏了。

网友:
有些是集显和独显的区分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有段时间了,期待权威进来说句有分量的话,打消菜鸟们的顾虑!

网友:
完全短路吗

网友:
基本是坏了,但不是绝对,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