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么有遇见过联想G41主板不插内存跑D3插上内存D0

楼主(2015-05-18):
    有么有遇见过联想G41主板不插内存跑D3插上内存D0

网友:
      供电正常bios刷过和时钟芯片有关吗  开始不加电 换的南桥

网友:
内存条件都满足了?为何还南桥,你确定吗?

网友:
DO  是 芯片组吧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测下内存SPD供电3.3V有没有,测下两根系统管理总线有没有3.3V

网友:
先看看RTC电路,BIOS电池  有木有电

网友:
感觉没过内存呀,查内存工作条件了。

网友:
我觉得吧   先从简单的下手   看看COMS电池有电没 有电的话放下电试试  然后在测下内存供电    一切满足的话    就考虑下北桥了

网友:
补充一点     上内存跑D0   这是没有跑马的呀    是不是可以考虑下CPU呢   ?

网友:
刷BIOS 换CPU内存

网友:
有没有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