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个EPSON R230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18):
请教各位这个EPSON R230是怎么回事?,请看视频,从视频中看,墨水灯和进纸灯闪烁,墨水灯闪烁频率快,进纸灯闪烁频率慢些,已经用清零软件清零了,没有用!!!求解!!!感谢!!!视频地址:

网友A:
是不是卡纸,或者没里面没清理干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卡纸,或者没里面没清理干净啊

没有发现卡纸,里面没有其他东西了呀

网友:
接电脑看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B:
我想知道你这个开机的时候墨车有没有动作,不是一双闪就清零的,最好连上电脑装上EPSON的状态检测软件,然后看 一下电脑的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你这个开机的时候墨车有没有动作,不是一双闪就清零的,最好连上电脑装上EPSON的状态检测软件,然 ...

墨车没有动作,一开电源就闪

网友C:
先用手推动字车,看能否正常动作,是不是导轨缺油了,导致字车卡死,
然后检查光盘托架 是不是在打开状态,
这类机器 喷头底部有个传感器脏了  也会导致 这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手推动字车,看能否正常动作,是不是导轨缺油了,导致字车卡死,
然后检查光盘托架 是不是在打开状态 ...

恩,试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手推动字车,看能否正常动作,是不是导轨缺油了,导致字车卡死,
然后检查光盘托架 是不是在打开状态 ...

开机之前把字车移到左边,再开电源,字车不移过去,关电源时移动过去了!光盘架关闭好了的!!!是啥问题?传感器脏了?

网友:
路过求解,学习了,谁能分享下

网友:
喷头底部的传感器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