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同行清灰后不开机精准定位

楼主(2015-05-18):
    SONY的机器,型号为VGN-SR45H。同行清灰后出现开不了机,送来我处,接实验电源立马开机,没多久又送来说还是不触发,再用实验电源试机果然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因为忙,同行自已拆好,让他先将COMS电池放一下电,故障依旧。
    做完手头的事自已来吧。
    接实验电源无待机

    同行在一边等着,先测了一下DC头进主板的电压与公共点的电压如下

    确认为主板故障,并初步定性为保护。
    群里朋友很热心,马上帮我找到图纸。板号是M753H MBX-190
    测量PQ21D极波形如下

    测量PQ21D G极波形如下

    是不是离故障点越来越近。现在确定是BQ24751的第四脚ACDRV#不正常引起的。

    关于BQ24751的工作原理好像各个坛子里没有什么资料。有的只是去死死的记录各个引脚的电压。这一点不科学哈。
    其实了这个充放电电路维修是很简单的事情,注意一下充放电电路的工作原理就好了,当然这里是单独的AC供电模式,就更加简单。
    AC模式下,电池充放电管理参与保护隔离。所以不管他是什么代工的,第一点,电池充放电管理要识别到是AC接入(有效的接入哦)第二点芯片认为这个这个接入的电压电流源是否合格。第三点芯片认为是接入了有效的电压电流源会自主设定输出功率。。。。
    下面找来BQ24751的原厂图纸。
    很快发现第7PIN的ACOP不正常,波形如下

    按照原厂图纸的说明
Input power limit set input. Program the input over-power time constant by placing a ceramic capacitor from ACOP to
AGND. The capacitor sets the time that the input current limit, ACOC, can be sustained before exceeding the
ACOP 7
power-MOSFET power limit. When the ACOP voltage exceeds 2 V, then the ACDRV latches off to protect the charge
system from an over-power condition, ACOP. Reset latch by toggling ACDET or PVCC_UVLO.
可以理解此引脚是作为功率设定引脚,用为调节MOS管的导通功率,当此脚电压过2V就会引起ACDRV#的自我关闭与复位。从上面的波形中也看的出来。
鉴于波形的特点很果断的换掉了PC112这个电容

换后正常开机。
后面附上电路图

网友:
不错。看来你对示波器应用到极致了。

网友:
真的佩服的五体投地。真的很厉害。学到了一点点

网友:
请问楼主。“确认为主板故障,并初步定性为保护。测量PQ21D极波形如下“
这个过渡好像有些生硬,楼主是漏了没写上,如果不是,请问是怎么想到这一步的维修思路

网友:
用示波器修机就是好处多多啊~~一下子就能检测出来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

网友:
神器就是不一样,不过LZ的神功还是挺好的

网友:
高手啊,看你轻松的就完成了。佩服中灬

网友A:
为什么你测芯片脚位也用示波器测的,比如ACOP脚,用万用表打电压不可以测到故障吗?

网友:
拔了内存看看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
高手,跟您学习经验了!

网友B:
清灰的机都有隐性暗病,很多很客人以为清了就没问题了,刚好动了主板就出问题了,这时我们就被动了,不好说.......
我一生就试过两次,好在都上不了我身,我说机子本来就不稳定了,再后只能亏了人工摆了

网友:
高手啊,看你轻松的就完成了

网友:
对青灰后出现的不开机状况,我很是头疼,遇到好多这个情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测芯片脚位也用示波器测的,比如ACOP脚,用万用表打电压不可以测到故障吗?

万用表测不到一瞬的电压,这个引脚的电压是0~2V可变的,但不能超过2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测不到一瞬的电压,这个引脚的电压是0~2V可变的,但不能超过2V

你是说这脚位电压不停在变的吗?应该是设定好的吧

网友:
神器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灰的机都有隐性暗病,很多很客人以为清了就没问题了,刚好动了主板就出问题了,这时我们就被动了,不好说.... ...

这个绝对支持,怪不得很多同行说清灰不亮机了拿过来修,其实本来机器就有暗病的。很多不会芯片级维修的就老是30清灰,到头来还亏钱。

网友:
判断的很准确 不错啊

网友:
楼主示波器比我万用表用的还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测芯片脚位也用示波器测的,比如ACOP脚,用万用表打电压不可以测到故障吗?

楼主头像好萌,在哪找的?给我发个吧!

网友D:
那这个电容 为什么挂了呢?是同行青灰的时候碰坏了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电容 为什么挂了呢?是同行青灰的时候碰坏了还是?

性能不良,也没短路。

网友:
厉害。请问你是自己英语好,还是用翻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这脚位电压不停在变的吗?应该是设定好的吧

这么说吧,接实验电源开机你会看到实验电源的电流,如果加上电池充电,实验电流读数会会更大,这个充放电芯片参与保护隔离,应当是带DP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