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L掉电维修。

楼主(2015-05-18):
接可是调电源,电流有跳动。后马上掉电。换内存有一长三短三短一长的报警此时不掉电了。原来的内存是1600的,换上自己的1333的报警。中间换过CPU。刷BIOS,问题解决
刷BIOS

网友:
掉电刷bios解决,是这样吗

网友:
掉电刷BIOS解决?呵呵,又一招……

网友:
联想很多都是BIOS问题,,尤其新机呀

网友:
我上几天修了台 E430 。掉电。。居然。。是内存。断路。。早知道拆机。。。测来测去。。才知道。是内存。。有时我还真懒。。。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解决的问题。

网友:
其实有许多的故障不是BIOS的问题,但刷了确实可以好,是因为新的BIOS对电路要求低了

网友:
BIOS出问题,有时会出现一些莫明其妙的现象。

网友:
现在啥问题,先刷个bios先。这2天修的机台机器一半都是刷bios解决了。 SONY .HP 联想

网友:
上次遇到个dell的本子不装内存掉电的了

网友:
刷BIOS掉电好了?

网友:
刚看这几个帖子怎么都跟BIOS有关 刷BIOS治百病?

网友:
这个因为换别的内存报警。用1600的内存掉电。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又跟卤煮学到一招了

网友:
原故障就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原来是bios问题啊,我记下

网友:
会不会自动开机?如果自动开机看看开机键那边正常不?

网友:
掉电刷bios

网友:
楼主刷BIOS 好了,干嘛不把资料跟大家分享呢

网友:
很多问题,都不明白原理。学习了

网友:
类似的问题也遇到过很多,基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就是刷BIOS吗

网友:
boos 又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