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交换机电源弄得我没脾气了!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楼主(2015-05-18):
有一个华为交换机电源通电没反应,拆开后发现保险管烧坏,一个热敏电阻击穿,硅整流桥击穿。开关管K3115测量完好,更换以上损坏的元件后,一通电保险、整流桥又炸了,后来把开关管也换了,还是炸,每个二极管都测量过没问题,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元件短路。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下,我都快要放弃了。。。。上图给大家分析:

网友:
雷打坏的吗??

网友:
应该是雷打坏的

网友A:
这个小电源,我修过很多了,烧开关管了3843必须得换,如果不开机,换启动脚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电源,我修过很多了,烧开关管了3843必须得换,如果不开机,换启动脚的电容。

开关管没烧呀,烧了保险管

网友:
上电之前最好上个灯泡试试是否短路才不会炸啊

网友:
400V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B:
处理方法很简单,把R9加个热缩管套起来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要接灯光再通电呀,肯定还有地方短路,正面两个灰色的电容查一下,还有大电容,还有3843周边的电阻都要测一下

网友:
楼主换了400V68微法的电容可能就会好了,修好了不用谢。

网友:
肯定还有短路的,电源先串个灯泡测试。

网友:
先串个灯泡在保险处这样防止短路

网友:
确认整流滤波部分打值没有短路的地方,才能通电。

网友:
400v大电容

网友:
查查开关管和3843周围的元件  上点的时候窜个灯泡 还有看看R9和他旁边的电阻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处理方法很简单,把R9加个热缩管套起来就好了。

真乃高人呀!确实如你说所的那样!我套了个热缩管上去R9,立马解决了!呵呵,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呀!

网友:
这个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处理方法很简单,把R9加个热缩管套起来就好了。

可以分析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乃高人呀!确实如你说所的那样!我套了个热缩管上去R9,立马解决了!呵呵,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呀!

没有那么夸张吧  r9是跟哪个接错了 套个管能防炸  不敢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分析是什么原因吗?

因为R9是MOSFET的源极限流电阻,接的是大电容负极,而MOSFET是铁头的不绝缘的,中间散热片接的是MOSFET的D极,那个D极在直流状态下接通的是大电容的正极,那个电阻的体积有点大,设计时PCB LAYOUT没把它离散热片远一点,初出厂时新电阻绝缘好,不会放电,时间久了,电阻经常热胀冷缩,那层薄薄的绝缘漆就变质了,然后就会对散热片放电,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4_136gdsa1

张远军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