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80s 板号da0twkmb8c0 rev:c 3V5V芯片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5-05-18):
广达代工TWK rev:c 3V5V芯片型号?

原IC已被拆

补充内容 (2015-5-27 02:05):
已解决,nb670 nb671
三修机    3v5v坏,IO坏,南桥坏,LVDS处理IC坏,二级电源管坏
已修好

补充内容 (2015-5-27 02:07):
显卡也坏了

网友:
已经被拆可能烧一大片, 就莫多费心思了, 客户估计也不是吃素的.

网友:
拆成这样了还修啊,,估计很多电阻 电容都掉了,,,修这个没有个200到300  是浪费时间哦。。

网友:
没有这个主板

网友:
下份PDF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只是你拆掉的还是让别人修过了?

网友A:
3  5V芯片是NB671,这个板还可以广达代工,修过几片

网友:
论坛如果找不到图纸建议还是别修了    可能别处还有故障

网友:
下载电路图  上面有型号的

网友:
一般直接放弃吧。除非太闲了。

网友:
值得冒险一试

网友:
先和客户谈好了,问明是2修还是3修,说明机器的情况,价格谈好了,才下手

网友:
先看看其它还有没有被设置故障噢,拆料的不好整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5V芯片是NB671,这个板还可以广达代工,修过几片

有图纸吗?两个芯片一样的?

网友:
加我QQ给你发过去

网友:
这样的主板老贵了,买都买不到

网友:
3 5V芯片拆了~   还通电很多次~~~   如果没烧,算你运气 ,某宝找图纸去吧。。

网友:
有电路图可以里面找的,没有还是算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