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570笔记本不能正常关机

楼主(2015-05-18):
联想V570笔记本在WIN7界面正常点击关机图标后,笔记本关机后,风扇还在转,电源指示灯亮,电流为1A。长时间按面板开关键能关机。取下BIOS电池放一下电,关机正常,。但是,过几天又会出现这种不能正常关机现象。请高手指点。

网友:
确定不是系统的原因?

网友:
RTC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BIOS 中的 Load Fail-Safe 设置改一下,试试看

网友:
重新刷写BIOS程序 再试机

网友:
建议重写BIOS

网友:
更换BIOS芯片。

网友A:
系统换硬盘重新按装也不行,能否分析一下主要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换硬盘重新按装也不行,能否分析一下主要原因。

刷个BIOS试试 一般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