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G 开机白屏

楼主(2015-05-18):
求助:
ACER 4752G 开机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求解?

网友:
检查屏是否缺电压了。

网友:
查一下屏的供电

网友:
屏线,屏压先检查下。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换了屏幕排线,故障依旧!
如何检查屏幕电压?第几针?
先行谢谢!

网友A:
通过键盘可以控制白屏的亮度,是南北桥坏了吗?

网友:
ACER 4752G 开机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
已经换了屏幕排线,故障依旧!
现在通过键盘可以控制白屏的亮度,是南北桥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键盘可以控制白屏的亮度,是南北桥坏了吗?

找师傅去修吧,你不会修别搞坏大了

网友:
不行的话,只能在家外接显示器使用了:(

网友:
缺供电吧。。。

网友:
检测一下屏接口应该缺电压+LCD_VDD

网友:
应该就是缺少屏供电之类 的。

网友:
新手路上,涨涨知识。

网友:
有时候白屏刷bios也可以弄好

网友:
检查屏供电  屏  屏线了

网友:
怎么样的白

网友:
上下屏线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