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只要点击宽带连接里的连接 ,右下角已连接上的本地连接就会显示本地电缆已拔出

楼主(2015-05-18):
客户家拉的是联通光纤  ,安装的有路由器,客户描述说一直用的好好的  ,因为拔了一下猫的电源  ,然后再插上,现在手机连接路由器后 一会有信号一会没有信号,  于是客户把主机搬到店里 插上路由器的测试网线后  电脑可以正常上网 , 于是跟随客户上门维修, 先不用路由器只插了光纤猫 客户的xp系统右下角显示为本地连接已连接上, 猫灯三个灯正常亮切无红灯,当此时打开宽带连接账号密码输入进去点击连接后  猫灯立马变成只有一个power电源灯在亮, 屏幕右下角显示本地电缆已拔出  ,再过一会显示错误代码678,  但是如果不去点击那个宽带连接 本地连接就正常连接,切猫灯正常亮,

如果把光纤接头拔掉  只留一根网线连接猫和主机  此时点开宽带连接点击里面的连接 就不会出现本地电缆已拔出

网友:
你重新建个宽带连接试试,不行把系统重装下

网友:
试着打开猫的配置页面看看,不行网线之类,估计猫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知道怎么捡决,路由器收的到wifi信号但用不起,求解

网友:
我也感到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