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两台机(海尔7G-U和联想G470)

楼主(2015-05-19):
第一台,海尔7G-u
故障:上电不亮机,电流跑到0.5左右
这是一台同行拿过来的机子,接机上电,电流跑到0.5就不跑了,和同行说可能是CPu供电有问题,因为最近比较忙就打发他走了,忙完其他后拆机,一轮测量后,发现除了集显电压没出来后,其他电压都正常,这台机子是集显的,放下主板,习惯性的先上论坛走一番,没有收获,只能按步骤来吧,既然CPU供电已出,那就从CPU这块出发吧,复位,发现电压有3.3V,找到CPu复位R383,R388
测量后发现1点几正常,这时该神器出手了,打了U19的1,2,5,6波型,发现都出来漂亮的波波,

当测到内存系统总线时问题出来了,

内存200,202脚总线时钟波型有出来,但是数据的波型没有,追查来源,当然知道是桥出来的,就是想看看中间有没有经过什么,查图纸后发现经过Q38

总得说来应该是由桥出来再到Q38再到内存,神器打3,4脚,还是没有波型,1,6脚正常,看来桥的嫌疑很大啊,既然这样,订个桥回来吧。
  第二天桥到了,三下五除二干了上去,因为这块板很薄,加焊的时候有点点变型检查一番确定没问题了,上电,呵呵,电流有点小小变化了不再是直线向上,到了0.5几后,回流到0.4,再向上到0.5几,看电流走法应该是有读到内存了,再用神器打系统总线的波型,发现正常了,怀着美好心情外接显示器,结果显示器除了黑还是黑,接屏也一样,什么原因呢,这一拆腾也几个小时过去了,还是这样,搞得都没心情吃午饭了,到外面买了几个包子啃了,同时脑子不停的在转,内存都过了, 应该显示了,查查屏接口看看吧,一查发现屏供电出来了,背光有也有了,总之应有尽有,尼玛的,不会屏挂了吧,为了验证,找了个屏换了上去,果真屏也坏了,坏了不声不响的,害得我还把CPu推上了手术台一台,还好没搞死,到此,这机总算解决了,赶紧给客户报价。
第二台,联想G470
故障:不触发,电流由待机0.16跑到0.023就停了,几秒后掉回待机电流0.16
一直以来修联想的机子修得比较多,这款机光网卡出问题的都修了四五台了,不过这台机不像是网卡的问题,如果网卡的问题,直接待机电流直接跑到0.2左右了,这台待机电压完全正常,触发后,有时电流掉了后又自动触发,一直跑到亮机,处接不显,但是接屏却显了,这什么原因呢,一轮测量后,发现EC条件都满足,但是有一个PWRBIN-OUT到桥的信号却一直不变,用风枪加热了一下EC,怎么触发怎么亮机,一冷又回到故障点了,果然换EC,一切都正常了,此此修复。
 好久没写像样点的帖子了,特写一贴露一下脸,呵呵晚了,明天还有干不完的事,先睡了,写贴不容易,白天苦逼样的,晚上还得回来整理一下,有分的给兄弟来点,谢了。

网友A:
第一台,时钟不正常,复位怎么会正常,请大神讲解下。

网友B:
全秒了,好技术!

网友C:
看来这维修神器  示波器不可少啊!

网友D:
其实第2台,给我感觉蛮不好修的谢谢分享

网友E:
示波器 真好  可惜自己不是会用这玩意

网友F:
很给力了    信号不好搞

网友G:
联想你怎样想到测那个PWRBIN-OUT信号的,,,这个不是触发的信号吗

网友H:
楼主,海尔的屏挂了  那为什么 外接显示器不亮?

网友:
迅维出来的,修机时序就是清澈

网友I:
第一台桥都换了还没报价,先报价再换桥好点,万一嫌贵不修白忙活一场。

网友J:
主板和屏都坏了,你打算给客户报价多少啊,客户能同意修吗

网友K:
拔了内存看看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L:
楼主的生意这么好,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

网友:
屏也坏了,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台,时钟不正常,复位怎么会正常,请大神讲解下。

第一台没有时机不正常啊,系统总线时钟线正常啊,只是数据线不正常而已啊,CPu供电都出来了,CPu复位也有了,时序走完了,哪来的时钟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秒了,好技术!

这可不是秒啊,拆腾几个小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这维修神器  示波器不可少啊!

是啊,没有神器,估计,很多做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第2台,给我感觉蛮不好修的谢谢分享

是啊,刚开始我也想的是SUSP#这个信号,但是后面测了,去桥的条件就差开关信号,所以桥没收齐条件不会发SLP3过来,当然不能往下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 真好  可惜自己不是会用这玩意

想学到实地去吧,那里抓波神功精华很多,我只懂点皮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给力了    信号不好搞

是啊, 感谢基地教了我们神器使用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G:
联想你怎样想到测那个PWRBIN-OUT信号的,,,这个不是触发的信号吗

测的啊,阿林老师不是说过,多测少动手,测条件啊,EC条件之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海尔的屏挂了  那为什么 外接显示器不亮?

这点我也想不明白,第二台,联相也是外接不亮的,但是也可以正常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一台桥都换了还没报价,先报价再换桥好点,万一嫌贵不修白忙活一场。

很熟的一个客户,所以修出来再报也没关系,你报贵了,他照样报贵给客户一样的道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主板和屏都坏了,你打算给客户报价多少啊,客户能同意修吗

同行的机子啊,我只报了主板的,屏他自己会想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拔了内存看看电流跑到多少

直线上,没回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生意这么好,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

最近打雷下雨比较多啊,你懂的,呵呵

网友:
是啊,主板修好了,还不知道,后面还把CPu雷干了一次,CPu是板载的。还好没把它干死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测的啊,阿林老师不是说过,多测少动手,测条件啊,EC条件之一啊,

太对了,我发现现在的技术员动不动就干桥,显卡,EC,后来发现是其他小件引起的故障,焊工再好也是浪费时间啊

网友N:
哈哈 楼主修这花多久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太对了,我发现现在的技术员动不动就干桥,显卡,EC,后来发现是其他小件引起的故障,焊工再好也是浪费时 ...

对啊,现在看论坛也是啊,动不动就回复个动桥动显卡,结果动了还是一个鸟样,倒不如测清楚了,才来动,这样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哈哈 楼主修这花多久时间

第一台长点啊,第二点就快多了,

网友O:
修信号有了示波器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修信号有了示波器就方便多了

呵呵,是啊,没有这工具很多东西测不了

网友P:
維修有時也要有點好運氣,,學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維修有時也要有點好運氣,,學習了

修多了,自然有点感觉了

网友Q:
楼主第二台干了EC,个人觉得修的不错,给楼主评个分了

网友R:
主板和屏都坏了就不好报价了,还是同行的机子

网友S:
楼主太厉害了,羡慕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第二台干了EC,个人觉得修的不错,给楼主评个分了

测出来的,加热一点事也没有,正常开关机,一冷却就回到故障点,eC不良了,所以果然换了再说,谢谢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主板和屏都坏了就不好报价了,还是同行的机子

是啊,报不起价啊,叫高了,嗷嗷叫的,还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太厉害了,羡慕示波器

好工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