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上的元件求识别?

楼主(2015-05-19):
这三个元件分别是什么元件?有什么作用?怎样测量好坏?怎么替换?

网友:
线圈,电感呀!测能通就行。

网友:
电感,就电感的作用,一般不坏,你还是找找其它原因吧

网友:
线圈,电感呀!符号为L

网友:
互感式电感,电感,主要起储能,通直流隔交流

网友:
这玩意极少坏 你那个电源神马问题吗

网友:
大小差不多就可以找换了。

网友:
都是电感,坏的少

网友:
这个很少坏的,,,,,,,,

网友:
除非是线圈的匝间存在短路,一般可以不加考虑。

网友:
是电感 起储能通直隔交

网友:
4个引脚的是220V输入端用的共模滤波器,作用是和电容以前对市电网络进行双向滤波,避免开关电源干扰其他用电设备,2个引脚的是电感线圈,一般也是滤波的。

网友:
线圈,作用可不小

网友:
撼线圈不发黑不会坏的

网友(2015-06-29):
楼主看来真的懂很少啊

网友(2016-05-15):
你这是电源板上的?

网友:
是主板上的吧

网友:
滤除市电220V 50HZ的干扰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