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屏pdf找屏的第一脚????

楼主(2015-05-19):
我有一个屏(CLAA220WA01),在屏定义书找不到第一脚,请高人们看看哪是第一脚,怎么找啊???下面是pdf

网友:
找哪里的第一脚?

网友:
找什么第一脚 我只看那边是供电脚 有的屏接口两边都是供电脚 就看这两个角分别给谁供电

网友A:
怎么找不到,这不是写的很清楚吗

网友:
标注的就是第1脚

网友:
屏接口的第一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找不到,这不是写的很清楚吗

屏上的接口的第一脚

网友B:
是我这个屏的接口图片吗????

网友:
VCC就是供电脚啊

网友:
LZ还是上实物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这个屏的接口图片吗????

你看看一般屏供电都是三根针,过来之后有一个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