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怪病

楼主(2015-05-19):
本人初学修本 接了一个联想Z475经常出现死机 死机的时候还听到硬盘咔咔响强制重启就会黑屏无显示 要拔掉电池放一下电才能正常开机 只要一重启就开不了 bios已经刷过了 不用在考虑了

网友:
看看硬盘的供电电路吧

网友:
硬盘供电3.3 5v都正常

网友:
拿掉硬盘看是不是硬盘问题

网友:
不是硬盘问题 硬盘咔咔响的时候 电脑开机是无显示的黑屏

网友:
最好取消硬盘才能否开机或进PE系统,如何能,那就是硬盘本身的问题或者是硬盘线路的问题,最好换一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看看BATT可有电?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哦

网友:
北桥问题吗

网友:
感觉是硬盘供电不稳定

网友:
最好插上硬盘后,听到响声后再测硬盘供电

网友:
就查硬盘供电电路。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