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台上面的烙铁头,可以挫去一块吗?

楼主(2015-05-19):
焊接一些很小的电容,用最细的烙铁头都太大了,能否挫得更细,或者挫成特定的形状使用?烙铁头表面不是镀了一层抗氧化层吗?如果挫了还能正常使用吗?
使用

网友:
可以买那些焊接手机的尖烙铁头吧

网友:
那个抗氧化层,你一挫就没有了,就不好用了啊,还是买细一点的吧

网友:
买那种细头的,还有弯的都有,一个烙铁头也不多钱啊。

网友:
挫了头就报废了

网友:
千万不要锉,否则就是报废的节奏!

网友(2015-09-10):
很多年以前有试过,挫了后头几天就会中间有个大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