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E2213HB维修 附程序

楼主(2015-05-19):
开机不加点  检测电源板有5V 无3.3V

  看了半天没看出来什么型号  用1117 3.3改了一个

试机正常  附上程序   觉得有用的加点分吧  图纸都下载不起了

网友:
改的真巧妙。

网友A:
改的不错,一般都是5v输出的吧,3.3一般在驱动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一般都是5v输出的吧,3.3一般在驱动板上的

现在好多LED的屏都是5V 3.3V输出的

网友:
不错 ,这都能搞定

网友B:
用这个稳压会功率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稳压会功率不够吧

给驱动板供电的  ,驱动板上面一般不都是这个吗

网友:
可以用就OK了,其它的不重要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