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8的bios怎么清除

楼主(2015-05-19):
大神帮帮忙,拆主板电池不行

网友A:
能不能进系统 如果能就去官网升级bios  或者拆机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进系统 如果能就去官网升级bios  或者拆机刷BIOS

不能进系统,我在别的论坛上说短接一下,但是我找不着短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