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_IG41M3上内存跑d1 去U跑D3报警

楼主(2015-05-19):
联想L_IG41M3上内存开机跑d1d0 去内存跑d3d2内存报警 刷过bios 做过桥 内存118 238 236 都是3.3 换u做U底座I/O也换过 网卡声卡也去了还是原故障 有没有大神就请教

网友:
插内存假负载打值看北桥有没有虚焊或者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