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_IG41M3上内存跑d1

楼主(2015-05-19):
联想L_IG41M3上内存开机跑d1d0  去内存跑d3d2内存报警  刷过bios  做过桥 内存118  238  236 都是3.3 换u做U底座I/O也换过  网卡声卡也去了还是原故障  有没有大神就请教

网友:
坐等回复

网友A:
核实电压,负载电压,基准电压呢?是否都正常,如果正常,最好查询一下内存到北桥芯片的地址和数据线是否正常

网友:
我去 要不放弃吧

网友B:
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内存的马片电压有没

网友C:
换内存和cpu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内存的马片电压有没

没有啊   都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内存和cpu试下

全换了都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核实电压,负载电压,基准电压呢?是否都正常,如果正常,最好查询一下内存到北桥芯片的地址和数据线是否正 ...

核实  负载 基准电压是那几个

网友:
测下时钟上面的PG看看

网友:
感觉不过内存,用打阻卡打阻力吧。

网友:
这个主板的问题好多,放电,试试

网友E:
内存槽1脚参考电压是不是0.75v       一般产生这个参考电压的多端稳压器输出电压会偏低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像W83697等等,四个脚(5 6 7 8)相连的(5v供电)  1脚 1.5v   2脚接地  3脚为1.5V经过两个1K电阻分压,得到0.75V;    4脚输出 0.75V(参考电压)

网友:
D0  D1先刷BIOS,可以试试

网友:
昨天我都修了一个刚好有个料板直接换BIOS,就好了

网友:
给你个最好的解决方法:换板

网友:
给你个最好的解决方法:换板。。。。

网友:
查下内存工作条件是不是具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实  负载 基准电压是那几个

负载供电,SPD电压,基准VREF 时钟,复位,够你查了吧

网友:
D1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LZ该做的你都做完了,我觉得还是放弃吧

网友:
联想主板一般电子都能引起一个毛病

网友:
该搞的都搞了还是一样的话,就搞桥了。。。

网友:
总线,还有48M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槽1脚参考电压是不是0.75v       一般产生这个参考电压的多端稳压器输出电压会偏低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

是0.75啊  两电压都对的

网友:
电压都正常,先从最简单的入手,把内存槽,有镊子刮一遍,再试一下

网友:
代码只是参考

网友:
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啊

网友:
有可能南桥坏了啊

网友:
我修过,北桥问题,加焊北桥用了2个月有坏了,换北桥解决

网友:
我手头有一块换了南桥跑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