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043sv lm200wd1屏问题

楼主(2015-05-19):
w2043sv       屏型号:lm200wd1
测了一下屏供电都正常。。不知道还能修吗?还有个21.5的跟着故障差不多有彩线没图像。

网友:
VCOM点压正常不

网友:
屏坏了这样的问题应该可以修

网友:
先刷下驱动板的程序。

网友:
这样的问题遇到过,测屏五大供电感觉是正常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确实是屏的问题,加焊芯片来看

网友:
一般不是TAB和COG问题可以搞搞

网友:
这属于逻辑板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真不好修啊,有时电压会被拉低,,

网友:
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个 和你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