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ghost慢,换主板ok,请问主板那里有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5-05-19):
主板ghost慢,换主板ok,请问主板那里有问题,求指点

网友:
请关注磁盘模式,仅供参考

网友:
BIOS也有可能。

网友:
刷BIOS吧,亲

网友:
BIOS或外设驱动问题,最可怕的是桥

网友:
硬盘控制器和南桥部分吧,应该是与硬盘相关的部分。

网友:
这个问题,刷BIOS和做南桥我都没能解决掉,我估计是接口到南桥线路上的原件老化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再换一块就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我是新手,什么都不懂,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南桥与硬盘之间的线路问题

网友:
光驱装到是挺快,可惜走到快结束时关机了

网友:
没工具,没得救了

网友:
其实现在就是瞎折腾,修主板完全没钱途

网友A:
楼主 你说的是IDE 口还是SATA 接口的硬盘啊,如果是SATA 的就把连接的4个耦合电容换了一试

网友:
南桥损坏的面大些

网友:
这种问题 不是BIOS就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现在usb直接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说的是IDE 口还是SATA 接口的硬盘啊,如果是SATA 的就把连接的4个耦合电容换了一试

两种硬盘都试过,现在usb不认u盘,后来直接不能开机了

网友:
碰到好几个这样的主板,晕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