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自动重启

楼主(2015-05-19):
这里有一台不知道啥牌了显示器,通电后有时几分钟会重启,有时候半天都不会,求什么问题,望各路高手指教。

网友A:
现在显示器,主板,电源板都便宜,一起换,免得麻烦

网友:
欠压、短路、老化、或者开关失灵,造成的

网友:
驱动板的稳压块老化了。

网友B:
简单一点的是按键漏电,如果不是这个,那修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
测一下稳压模块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显示器,主板,电源板都便宜,一起换,免得麻烦

兄弟,这是要换显示器的节奏呀?干脆告诉客户,修不如买的了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  拍个图看看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传张图吧,先从拆机开始.............

网友C:
一般都是按键漏电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按键漏电引起

开机在把按键拔了看看

网友:
按键或者供电

网友:
换个显示器还是这种现象不?

网友:
按键有问题是这种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显示器,主板,电源板都便宜,一起换,免得麻烦

我们搞维修的就是要省成本的啊

网友:
按键换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一点的是按键漏电,如果不是这个,那修起来就麻烦了

是按键问,拆掉两个按键就万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按键漏电引起

你是对的,是两个按键问题